为什么正反向舵机不好买啊

楼主(2015-03-27):
如题,怎么多数都是一个方向的舵机?飞机的升降舵需要两个舵机,它们都是一个通道,舵机又是背对着安装的,怎么让他们旋转方向一致呢?

网友A:
既然都是一个方向转,那一个正着装,一个反着装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是一个方向转,那一个正着装,一个反着装不行么

但是飞机的安装槽是背对着背啊!还得把安装槽改造吗

网友:
用两个通道,一个连接升降通道,一个连接一个空闲通道,然后设置混控。
如果懒,也可以其中一个舵机连接反向器,然后用Y线连接两个舵机到升降通道

网友B:
自己改啊,电位器两端的线对调就是了

网友C:
只对调电位器两端线舵机必烧,还得对调一下舵机马达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对调电位器两端线舵机必烧,还得对调一下舵机马达线

为什么卖的大多数都是正向舵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卖的大多数都是正向舵机呢

想要反向舵机你就搜啊,也有卖的,跟正向舵机一个价

网友:
反向舵机很多的

网友:
螺丝松开 电位器的线 和马达的线对调就行

网友:
不用y线,各接一个通道,用遥控混控也可以解决

网友:
买根舵机反向线不久解决啦

网友:
很好买啊,主流的9g 舵机都有反向的,银燕的08MA,08MD,08A,都有正反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改啊,电位器两端的线对调就是了

补充一下,电机两端的线也要对调。
舵机正向改反向,改两个地方:
1、  改电机的正负极(交换)
2、  改电位器的三点中的外两端(交换)

网友:
把舵机拆开,把电机线调换一下就行了

网友:
再看此贴,还有天真的人说天真的话,调换电机线,可笑,自己根本就没去做,满嘴跑火车,误导不单是说完就拉到,真按照那么做,不烧坏人家一个舵机。

网友:
遥控器有正反舵设置的

网友:
没必要那么麻烦,多占用一个遥控通道别用y线,然后设置混控反向即可。

网友:
6楼和14楼说得对头,自已动手改一下,即省钱又省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