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无法连接电脑几经奔溃 换了好几个版本GUI

楼主(2015-03-28):
接USB自动连接 姿态反馈跟 传感器数据能读出来,但是就是无法调参 传感器那里显示没连接,几经奔溃。。。。
第2个图 COM7无法连上 第一个口能连 无解

网友:
换版本刷新固件看看,之前我的没弄好差点搞坏了

网友:
我从没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换个电脑和数据线试试吧

网友:
应该与你的系统有关,看到你的电脑里配兰牙设备了,兰牙设备也用通讯口,应该是通讯口驱动程序有冲突,用的是笔记本电脑吧,最简单的方法不妨换台式机或者禁止和卸载兰牙等与COM口有关的设备或软件后再试,针对台式机USB连线最好插到台式机后面而不是前面板上的U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