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德尔兔丝直升机调机工具使用感受

楼主(2015-03-28):
摩德尔兔丝直升机调机工具使用感受
在这个多轴横行,飞控大行其道的快餐经济年代,玩直升机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更不用说那些依然坚持有副翼直升机的模友了。
还记得当年我刚开始玩450的时候,看过老外BOB WHITE制作的一系列调机视频,当时老波为了保证调机时的精准,就用了多个水平气泡进行辅助定位和调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两年前,我在参与水果模型的《遥控直升机安装与调试手册》与《倾斜盘安装与调平手册》的翻译工作时,就一直想要一套依据水平气泡原理制成的调机工具,只是有些工具要么需要自己DIY,要么国内买不到。遂作罢。
现在摩德尔兔丝终于推出了一款采用水平气泡原理制成的直升机调机工具,经过几天的试用,现将感受分享如下。
整套工具包含一个三轴水平仪和一套辅助定位装置。

十字水平仪包含一个三个轴向的水平气泡,底部固定有三个强磁铁。通过磁铁吸住一个平整的金属片,可用来测量十字盘的的水平度,也可以单独用来测量其他水平或垂直部件的水平度或垂直度。

副翼固定架是用来固定副翼平衡杆的水平,从而可以保证使用传统螺距尺测量螺距时的精确度。上面有多个螺丝,可自由调节框架的高度和宽度,从而适应不同级别直升机的需要。

副翼水平仪也可以自由调节宽度,既可以用来调整副翼的水平度,也可以用来检查大桨的0螺距。不过尼龙的质感不不太好,而且强度略有欠缺,耐久性也会受到影响。如果能改成金属和尼龙混合的结构,应该效果不错。

下面就以泰世经典的有副翼机425作为演示调机工具的方法。
使用水平气泡方法调机的关键是要保证主轴首先是垂直于水平面的,在《倾斜盘安装与调平手册》中曾经介绍过一种方法,可以使之正确调节。
首先找到一个机身上与主轴绝对垂直的面,这个面在425上有很多个选择,可以是陀螺仪固定座,也可以是电机固定座,还有尾管上也是一个良好的选择。不过对于有些直升机来说,尾管与主轴是带有一些角度的,模友们在使用时需要注意。将三轴水平仪放在这个平面上。这里选用电机底部平面作为基准。

然后利用薄的卡片,根据需要一点点塞在脚架下方,直到水平气泡显示完全水平为止。

在调节十字盘水平时,将三轴水平仪底部吸上金属片,然后吸住主轴,观察十字盘上三个脚与金属片的间隙,当三个地方间隙完全为零时,说明十字盘已经与主轴完全垂直了。反复调节十字盘在螺距中点,以及螺距高点和低点位置的水平,直到所有位置都是水平为止。

注意如果十字盘与金属片不合适的情况,需要使用工具附带的三个小磁铁进行辅助。

否则就会出现下面的情况。

将副翼固定架安装在旋翼头中联上,将左右两个立柱勾在副翼平衡杆上,调节螺丝使之能与旋翼头正确紧密地配合。注意立柱左右两边长度必须相等,才能保证平衡杆与主轴的垂直。不过这个固定架底部的圆形固定座中心并不容易对准中联的中心,需要多次调整位置,如果能将固定座中心的螺丝加长一些,或者将圆形固定座中间增加一个圆锥形定位块,应该能改善这种状况。

测量螺距时,在副翼片上套上副翼水平仪,使之与水平面平行。注意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直升机,在测量零螺距时,只有当这些部件都保持水平时,才是正确完美的构型,测量出来的螺距也才是正确的。

最后甚至还可以利用副翼固定架对大桨的零螺距进行验证。

这个副翼固定架的宽度调节很大,甚至对于6、700级直升机的大桨都不在话下。

很多人对于尾轴的水平安装一直很头疼,特别是追求完美的一些模友,现在有了这个三轴水平仪,直接挂上去就可以知道是不是装正了。

对于600级和600以上的直升机来说,三轴水平仪也不在话下,只是在吸住主轴之前,需要在三轴水平仪与主轴之间额外加上一块小磁铁。

不过这个水平仪也并非完美无缺。也许是装配精度的原因,三个小磁铁并没有完全装到位,导致水平仪与金属片之间存在一个间距不一的缝隙,刚开始在测量水平时始终测不准,后来把三个磁铁用力压到位后,间隙就不存在了,测量也正确了。希望厂家今后能把握好水平仪的出厂装配质量。

还有三个小的金属耳朵,可以用在一些较小的直升机十字盘校准上,具体可以参考摩德尔兔丝的官方文档,这里就不赘述了。

总体而言,这款摩德尔兔丝调机工具对于传统有副翼直升机的调机是相当方便有益的,对于无副翼直升机而言,也可以用来对主轴的垂直度,十字盘的水平度,以及尾轴的水平度进行正确判断。以上也仅仅是这款工具的最简单的应用,模友们完全可以开动脑筋,将其应用在更多的地方。不过在这个人心浮躁的今天,热衷于直升机爱好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从之前论坛上摩德尔兔丝调机工具的推广贴中各种冷嘲热讽的回帖就可以看出,这款工具的普及还需要克服相当大的阻力。

网友:
不错 不错 精益求精

网友:
你当真机调啊?要那么精密

网友:
好东西,直升机就是要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

网友:
以前见过老外有一款副翼固定架子,比这个好用。帮顶吧

网友(2018-10-31):
台下精密调试,天上放心飞行!这也正是航空人的使命,地勤人员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