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JI E800动力 装FH800机架可以吗?

楼主(2015-03-28):
请问DJI E800动力 装FH800机架可以吗?6S5200电池 NAZA V2

网友:
可以的,希望你转好机后能提供下续航时间我做下参考

网友:
我也是fh800    4110   30a   6s10000毫安   续航12分钟,求长续航方案18分钟以上

楼主:
我现在用的飞越680 机架  续航15以上  6S 5200

网友(2015-05-26):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飞越680 机架  续航15以上  6S 5200

680能装E800么?我的690装上桨会碰到,改成800轴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