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飞控装到特技飞机上会怎样?

楼主(2015-03-28):
如题,现在有一种担心,就是如果我的飞机要做特技,同时需要飞控正常采集所有数据,会不会成功。
我正在用A控,有魔友指出,如果在天上飞机连续做几个横滚,就有可能让A控无法正常采集信息。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反正我没试过。另外,各种飞控都有要求前后左右怎么安放,是不是有这个顾虑?

等待答复。

网友:
看一下厂家的产品说明书。。。里面都有提到。。

网友A:
连续翻滚对飞控的计算压力是很大的, 取决于飞控的算法,像MWC和APM肯定是会有些问题,PIX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连续翻滚对飞控的计算压力是很大的, 取决于飞控的算法,像MWC和APM肯定是会有些问题,PIX应该会好很多。

一直有用 MWC 装在KT机上飞特技,无问题喔。

APM 未尝试过。

网友:
wmc应该好些吧

楼主:
因为我在用A控的时候,有人提醒我说不要倒飞,我就觉得奇怪。还会影响左右舵面或者GPS的判断? 因为如果飞控倒过来了,那左右就相反了,而GPS就朝地面了,短暂的几秒可以发生很多事情的。

另外,听说牙托还是大将有自我调整的多轴飞控,如果机械不平衡也能在飞控上自动检测并作出调整。有点飘,顺带一下话题而已。

网友:
大疆的四轴可以倒着扔,应该跟算法有关,滤除无效数据

网友C:
cc3d表示可以各种乱飞,把副翼设成姿态自平行,方向和升降手动,好飞到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c3d表示可以各种乱飞,把副翼设成姿态自平行,方向和升降手动,好飞到爆

可以问下cc3d怎么设置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问下cc3d怎么设置吗

跟着指引走一片,设好舵机最大最少值中位值,放平飞机校准水平,连上舵杆看看舵机修正方向对不对
出去先手动起飞,切到自动平行感受下自动平行修正的感觉顺手不
跟着就记下感受微调了,高手下来调一下就行,新手也就多调几下参数
还是很好飞的
重点在
1:水平校准时的姿态一定要是飞机平飞时的姿态
2:舵机的修正方向一定要设对,不然就是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着指引走一片,设好舵机最大最少值中位值,放平飞机校准水平,连上舵杆看看舵机修正方向对不对
出去先 ...

嗯嗯,谢谢了等下去设置下

楼主:
CC3D?几十块钱的开源飞控,能行么?穿越机多轴用的多。固定翼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直有用 MWC 装在KT机上飞特技,无问题喔。

APM 未尝试过。

MWC和APM,因为浮点速度跟不上,姿态算法没法用四元数算法,而是用伪姿态算法(两个飞控算法似乎是不一样的)。
但即使如此,如果只是一个方向上的动作,比如横滚,MWC和APM也是不会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如果两个方向上同时大动作,比如小半径转向,是横滚和俯仰叠加,这种动作连续做几圈,飞控就晕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WC和APM,因为浮点速度跟不上,姿态算法没法用四元数算法,而是用伪姿态算法(两个飞控算法似乎是不一样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