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收机与2台FUTABA同时对频

楼主(2015-03-28):
同时开着2台FUTABA控,用1只Frshy8通接收机对频。
我原本意图是看哪个控会更“霸道”一些,结果连续试了5-6次,对频的机会是1:1,接收机轮番与2只控对频。
高手能告诉一下对频的原理,和对接收机信号的选择原理么?

网友:
你这是炫耀吗

网友A:
一个女的让A上了 然后想试着给B上 结果B让他不爽 又喜欢给A上  然后就这样轮流 复制的女人 复制的电子产品

网友:
河马大大  你是来炫耀的啊?

网友:
抢票一样谁快先抢

楼主:
只是过气的14MZ而已,而且是二手收来的,算不上炫耀吧?
8FG则是打算给儿子用,以后会父子一起飞。

对频的机理我还真的不明白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
50块保佑

网友:
乍一看,不管你的控档次高低如何,总还是有炫耀之嫌

网友:
炫耀就炫耀吧,一群人眼红个啥

网友:
猜想1:接收机内有双稳式保护电路,当某次对频成功之后跳转到保护状态,锁定,短时间再有对码信号时不接受;再次对频时,发射场强相近,接收机以异码优先。
猜想2:楼主实验次数有限,所得结果纯属偶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女的让A上了 然后想试着给B上 结果B让他不爽 又喜欢给A上  然后就这样轮流 复制的女人 复制的电子产品
...

楼上解释精辟

网友:
我们俗称对频或对码,有的讲是绑定。我看讲绑定可能更科学点,对码也行,对频不太科学。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经理,一个遥控对上后,又拿另一个对上后,第一个就不能用了

网友:
每个控的高频头都有一个唯一的地址码,

对码英文就是bind,就是接收机记录下 发射机的地址码。以后只接收这个地址发来的信号。

接收机只会记录最后一个地址码

网友:
膜拜河马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