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四轴穿越机架

楼主(2015-03-28):
各位大侠,小弟想自己设计一个穿越机机架,准备用3D打印机打印,但是不知道穿越机的配置重量等,希望各位大侠能把自己机机的靓照和参数发上来,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我的是135克碳折叠

网友:
3D打印的精度不够  估计重 强度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A:
自己打印,除了便宜,还有啥可取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打印,除了便宜,还有啥可取之处?

自己打印就是为了折腾!

网友:
淘宝有mai打印图纸的可以看一下   打印de机架  you100克zioyoude

网友B:
打印过三轴,PLA强度成问题。打太实心又太重。最后一了百了换了碳架。3D打印可以做一些如脚架、减震固定的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过三轴,PLA强度成问题。打太实心又太重。最后一了百了换了碳架。3D打印可以做一些如脚架、减震固定的 ...

你打印填充的比例是多少?机子这两天有点问题还没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