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存放固定翼的探讨

楼主(2015-03-28):
上个帖子也求教过这个问题。有模友建议用无痕钉和绳子挂在墙上,也有模友建议直接挂窗帘杆上。今天无意看到十月航空的一个视频,我看他里面的固定翼是这样放的(见下图),我感觉比较合理。有模友有这样的架子吗,感觉像是放报纸的那种。有的话是定做的还是某宝有卖呢?

网友A:
有钱,你可以买比飞机还贵的架子摆上,没去,墙角一扔完事,到头来,效果还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钱,你可以买比飞机还贵的架子摆上,没去,墙角一扔完事,到头来,效果还是一样的。

这种铁架子应该不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铁架子应该不贵吧

买点木头自己钉一个,应该更好看

网友B:
买个大房子,别野更好!彻底解决停机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大房子,别野更好!彻底解决停机难问题

哈哈

网友C:
这种是比较合理的,一般淘宝上面是没有卖的啊,都是在附近自己找人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比较合理的,一般淘宝上面是没有卖的啊,都是在附近自己找人做的啊。

不知道尺寸多少,我也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比较合理的,一般淘宝上面是没有卖的啊,都是在附近自己找人做的啊。

仔细找, 各式各样的货架,肯定有

网友D:
TB搜“固定三角支架托架置物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TB搜“固定三角支架托架置物架”试试

好的谢谢

网友:
(1)一定能淘到相对比较合适的成品架子
(2)普通人没这个必要吧,哪来这么多的机子

网友E:
我要有地方我摆一地,要架子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要有地方我摆一地,要架子干嘛。

问题就是没地方摆啊

网友:
买PVC水管做架子,省事又省心,还漂亮

网友F:
我的全部挂墙上,油的头朝下,电的头朝上,车子趴床底,还算整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全部挂墙上,油的头朝下,电的头朝上,车子趴床底,还算整洁

恩不错

网友:
穷学生只有挂宿舍墙头了

网友:
挂墙就行了。墙上挂根绳子或者足够结实的铁丝,机头朝上,用起落架或者机头结实部件挂铁丝上,保持飞机垂直即可,反正我以前看航模队就是这么挂飞机的,飞机各部件不容易变形。水平摆放的话,飞机大面积容易粘灰,不好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