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obbywing电调如何设置定速

楼主(2015-03-28):
刚买的450…还没调定速…请各位模友赐教…或提供些教学视频…

网友A:
好盈就好盈。。。还英文。。

网友B(2015-07-31):
充满一块电池,电调设置gov store模式,上电,50%油门,零螺距,转10秒左右,转速标定结束,然后根据自己飞行习惯,把油门设置成60%-85%中的某一点

网友C:
默认就已经是定速模式(精灵)了。
到手对一下油门行程,设好控曲线就直接爽飞。

网友D:
说明书有,也可以参考丹妮王的教学视频:
http://www.rcmania.hk/thread-805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默认就已经是定速模式(精灵)了。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