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援:哪里可以买到涂布油

楼主(2015-03-28):
新手一个,想用传统方式做防水,不知道哪里能买到涂布油?某宝上原来有一家有,但现在又下架了。

网友:
涂布油实质是硝化棉溶于优质信那水。硝化棉就是无烟火药。危险品。50年代以前的电影胶片都是硝基片,60年代各地军体校航模用的涂布油多数用旧电影片,溶于信那水自制。以前本论坛中有介绍,似乎是成都市有卖的。当前已经有热缩膜了,涂布油不用了吧。

楼主:
热缩膜?这个和船壳有什么关系?不懂啊,请赐教。 另外,用天那水加乒乓球据说也可以。

网友A:
现在已买不到了。但是,可以自制。方法是:用硝基稀料(俗称:天拿水或香蕉水,就是用来稀释硝基油漆用的稀料)泡破乒乓球即可。一般需要泡两天左右,期间多摇晃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已买不到了。但是,可以自制。方法是:用硝基稀料(俗称:天拿水或香蕉水,就是用来稀释硝基油漆用的稀 ...

谢谢,有没有具体的比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没有具体的比例?

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加,需要稠的就多加点,需要稀得就少加点。没有严格的配比。我就是根据需要来加的,如果第一次加的多了太浓,可在兑点稀料。

网友:
问下,涂布油的特点是什么?和环氧树脂比较起来有什么优点?在其它论坛上看到要和棉纸一起用,但现在的棉纸似乎不好找,,另外请问下在涂布油外面上漆,会不会脱皮?

楼主:
又学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