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8650电池能用在航模飞机上吗?

楼主(2015-03-28):
如题?这种
电池
貌似比较安全。

网友A:
好像有人用过,只不过18650能大电流放电的不多

网友B:
放电能力不够

网友C:
我也想过,后来查到最大放电2C,也就是说飞机必须很省电能飞半小时以上,才能用18650
18650好处是容量大,现在看来滑翔机用一点问题也没有,多轴有点悬,暴力飞的直升机和固定翼完全没戏

网友D:
所有的高倍率电池都能用,就看合不合适。

网友E:
450用18650的4S,500用26650的6S,能飞不爆。450用26650的3S能飞4S可爆一点,电机KV稍高一点即可。

网友F:
论坛搜索 “18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