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开关设置~~~~~~~这版面人多哈 往这发

楼主(2015-03-28):
请教大侠们,devo10刷了以后 高级模式2下怎么才能实现3段开关,当然也可切换到高级1下弄好再换回高级2 咋弄? 就是依次是0:=100 0:=0 0:=-100 。 我用的是第10通道,遥控设置在fmod 0 1 2三段开关,选择飞控的三个模式 但就是折腾不出来,我目的就是实现飞控的模式切换...........
求大侠们赐教,在线等啊~~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3
多看看帖子,理解混控就知道怎么设置了。

简单说,就是在那个通道的混控里面,选多段式,设置3个混控,然后每个单独混控曲线都选固定式,分别设置-100,0,100三个值就行了。

网友:
本人研究的只用两条混控现实3段开关

第一条输入fmode1,开关无,三点曲线,替换

曲线设置如下

第二条混控,输入随意,开关fmode2,固定,替换。

即可实现
f0=-100
f1=0
f2=100
如想反过来(100,0,-100)直接去通道基本配置设置反向。

高级2菜单的混控问题尽管@supertankh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