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个问题 炸鸡之后大小桨的转动方向变了 是为什么

楼主(2015-03-28):
如题 炸鸡之后大小桨的转动方向变了 是为什么

炸鸡之前   炸机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配件才到 装上了之后按照原来白色大浆的方向装 飞机尾桨也是按照白色的样子装的   飞起来后锁不住尾 会自动自旋  落地之后观察发现大浆是顺时针转动 尾桨是逆时针转动  不是尾电机线的问题 颠倒了两根线之后推油门大浆不转 只有大齿转动(因为有单向轴承)    之前白色大浆飞行无问题 悬停震动540上下

我很奇怪这问题是怎么造成的 是传动大齿炸坏了 还是电调什么的坏了?    桨反向(黄色大浆那个图)装完后还没试飞,中午休息时间有限,晚上下班再试飞。
迷糊了,新人不懂,如果是我之前就装错了 那咋还能飞呢?望前辈们,学长们指点迷津。谢谢了!

我想应该不是我记错了 因为我手机里有大量炸鸡之前的照片和第一次装机时候的照片 都显示跟白色大浆是一个方向 包括最后一次炸机时候的炸机照片 都显示跟白色大浆那个图片的方向相同

如果是单向轴承坏了 就这么飞 会有问题吗?

楼主:
补充一下 单向轴承 炸机的话能炸反向吗?这是什么道理 我不懂 求解。。

网友:
尾桨从机身右侧看时逆时针转是对的,你指的是从哪边看的?如果大桨方向对尾桨转反那就是皮带反了…… 还有反装的大桨装回来吧,跟那没关系,装反了也能飞,但效率变差……

网友A:
从上方看大桨顺时针转也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上方看大桨顺时针转也是对的~

可是为什么炸前和炸后的方向会变呢 是单向轴承坏了吗?单向轴承还能炸反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为什么炸前和炸后的方向会变呢 是单向轴承坏了吗?单向轴承还能炸反向?

换小齿盘的话还有可能把单向轴承装反,炸是不可能炸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小齿盘的话还有可能把单向轴承装反,炸是不可能炸反的……

我没动过齿轮 修的时候只动过 尾波箱的前后齿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动过齿轮 修的时候只动过 尾波箱的前后齿轮

那就是没反啊,你记错了炸鸡前的方向了吧

网友B:
第二张图片的大奖装反了

网友:
大奖顺时针转动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没反啊,你记错了炸鸡前的方向了吧

不能吧 有照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张图片的大奖装反了

大浆不是有个薄边么(是叫锋面吧?)迎着大浆转动方向(顺时针方向 )不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吧 有照片呢

照片怎么能看出来转动方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浆不是有个薄边么(是叫锋面吧?)迎着大浆转动方向(顺时针方向 )不对么?

桨的薄的面方向要像后~厚的那面才是向前切割空气的~

网友:
黄色的大浆装反了

网友C:
大奖装反了,厚的那面迎风

网友:
各种装反!!! 回答完毕! 自己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奖装反了,厚的那面迎风

尾桨也是吗?那怎么飞起来锁不住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的薄的面方向要像后~厚的那面才是向前切割空气的~

是吗 我脑子记性不好 比较混乱 那飞起来锁不住尾是为什么呢

网友:
大桨顺时针,尾桨逆时针正常的啊~

网友:
还是看不明白楼主想表达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桨反了

已经按各位前辈说的改回来了 但是中午就是这么飞的 锁不住尾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按各位前辈说的改回来了 但是中午就是这么飞的 锁不住尾是为什么呢

没图 不知道锁尾

网友:
锁不住尾有很多原因的·~~·楼主说得这么模糊怎么帮你~~~尾巴照片发上来~~~看看再说~~~还有大桨装反了~~~

网友B:
不锁尾,就得具体看了,关键是楼主缺乏一些必要的常识,不好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锁尾,就得具体看了,关键是楼主缺乏一些必要的常识,不好沟通

这论坛的气氛最近越来越次 我是找到原因了 大神 您受累了 沟通费劲 真笑了 你不是从零开始?

网友:
第二张图的大桨装反了 好好对比一些第一张  第一张大桨装对了       再检查皮带是不是装反了  从菊花看皮带的话 皮带应该是顺时针扭转90度装的

网友:
大桨装反了

网友E:
不应该调转电机线。图中黄色的大桨是装反了,大桨从飞机上方看是顺时针转动,就是控制臂在前方。锁不住尾可能是皮带的方向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应该调转电机线。图中黄色的大桨是装反了,大桨从飞机上方看是顺时针转动,就是控制臂在前方。锁不住尾可 ...

谢谢 前辈 我的是轴传 咋调呢

网友:
还有尾电机?设置陀螺仪锁尾反向或正常

网友:
补充一点:蟹爪装反也会不锁尾

网友:
楼上正解,你装反任何地方都可能导致不锁尾,你的现象比较像哪个地方装返了导致锁尾修正反向,所以一飞就高速自旋

网友:
鬼打墙
第2张照片大奖尾浆都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