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落地后,2号和四号电机的温度要高一些呢?

楼主(2015-03-28):
如题,配置,飞越650机架,lite 飞控,好盈30安电调,疯狂3508电机,1238桨。
而且飞机有时候会自己自旋

网友A:
我也是疯狂的3508电机,除了其中一个电调稍微温温的,其他基本没什么问题,应该和电机有关系

网友:
可以很多原因吧 ??? 其一可能因為你飛的時候 , 總是向一個方向拐彎 , 所以一邊的馬達比另一邊的馬達出力較高 , 所以便會溫度高一點 , 另一個可能是因為平衡問題 , 兩邊重量不平衡 , 而因為自穩功能關係 , 導致某一邊的馬達負載較高 ...
樓下接力 ...

网友:
旋翼不水平,有自旋,向右(估计是顺时针方向)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疯狂的3508电机,除了其中一个电调稍微温温的,其他基本没什么问题,应该和电机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我那个电机温差都很大呢

网友B:
起飞自转先校准各桨(电机)水平。
后侧两电机(2/4号)温度高于前侧(1/3号)的电机,可能重心不在机架中心,后面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自转先校准各桨(电机)水平。
后侧两电机(2/4号)温度高于前侧(1/3号)的电机,可能重心不在机架中 ...

不是2号在左前,4号在右后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2号在左前,4号在右后吗?

飞越650四轴飞X摸式,1号是右前,2号是左后,3号是左前,4号是右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越650四轴飞X摸式,1号是右前,2号是左后,3号是左前,4号是右后啊!

但是lite调参软件是这样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lite调参软件是这样的啊

哦,没注意楼主用的是Naza lite,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没注意楼主用的是Naza lite,不好意思!

哦哦,那什么原因可能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