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自制高大上的OPENLRS433发射模块咯,(地面拉距已达1.5km)

楼主(2015-03-28):
国外找的图纸,自己稍微修改了下,带滤波更稳定,抗干扰性加强,据说最远可以遥控几十公里FPV神器,暂时只制作个1W的发射,等成功了再制作1W接收。
使用1W的RFM23BP模块,电源采用DC-DC7805(是个5V开关电源模块,管脚和7805一样),1000毫安5V稳压模块,富斯9可以刷ER9X直接使用遥测接口。
目前正在pcb板打样,等收到样板会有制作过程。4月1:差不多搞通宵,终于把系统刷上了,这刷系统真麻烦,原来FTDI是刷不进bootloder的,必须得用usbisp使用AVRISP接口才能刷上BOOTLODER。
      接着使用FDTI用OPENLRS官方软件刷入最新8。2版固件。目前只做到半成品,淘宝买配件实在太烦了,没有一家店能买齐的,起码得找5家店。
先上个电路板图

网友:
等成功了再制作1W接收。——牛!接收也带W的

网友:
这个……图传是个大问题了。就算用1.2G的,恐怕也得背个大锅给接收机用了。

网友A:
不错  不过7805发热太大了

网友B:
rfm22bp某宝只有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不过7805发热太大了

是dc-dc7805,实际上是个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rfm22bp某宝只有小的

rfm23bp

网友C:
楼主厉害   楼主能帮忙看看这是什么电子元件    接收机工作电压是3.5-8.4v   其中3 4脚直接接输入电压  2脚接地   5脚输出到一个写着a226的胆电容上   1脚通过两电容跟5连着   封装是sot89-5    不知道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   楼主能帮忙看看这是什么电子元件    接收机工作电压是3.5-8.4v   其中3 4脚直接接输入电压  2脚 ...

多半是3.3V电源IC

网友:
电源采用7805DC-DC  是我读书少了吗

网友:
查了下还真是有这货,FWD,Inductor都集成了

网友:
来一套。这玩意也是433会不会跟数传相互干扰呢?

网友:
关键是看价格有无优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   楼主能帮忙看看这是什么电子元件    接收机工作电压是3.5-8.4v   其中3 4脚直接接输入电压  2脚 ...

一样不?

网友:
楼主23bp哪家店买的,给我个站内信吧,我原来买的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