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G3云台是这样的吗?

楼主(2015-03-28):
你们的G3云台是这样的吗?用遥控器控制俯仰横滚360度时候操控正常!但是不操控的时候也就是禁止的时候云台360度轴会慢慢的往一个方向跑!这个是什么情况?请亚拓技术员指导下!谢谢

网友A:
http://forum.align.com.tw/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933&extra=page%3D1
http://www.tudou.com/v/DyftjXMXBb0/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B:
雲台開機未鎖定亮綠燈過程中不能去碰觸,否則容易微量飄移,不過像視頻這樣飄移速度!!!很肯定的 控的頭向旋扭未置於中立點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雲台開機未鎖定亮綠燈過程中不能去碰觸,否則容易微量飄移,不過像視頻這樣飄移速度!!!很肯定的 控的頭向旋扭 ...

谢谢专业人士的指点!那需要怎么做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捏!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forum.align.com.tw/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933&extra=page%3D1

我和你的问题一样!调整了遥控器的中立点也有漂移现象!

网友:
我说了这是每秒2祯延时拍摄效果,以便观察明显,那关控也照样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