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AR和RG831B怎么接线,求教

楼主(2015-03-28):
E8上的1234对应接哪里,PIT接哪里?最下面的我知道接出个1分3彩虹线到831的副翼、升降、转向。。飞机是亚拓450 PRO DFC,然后接好线831和卫星能一起粘在飞机的肚子里吗?831上的天线怎么固定,谢谢~
接好线,需要怎么设置EBAR和控的参数,XG14飞亚拓450 PRO DFC的小白求教。

网友A:
借提問下
我也收了一顆
如何跟RX1002接線呢

楼主:
已解,EBAR上的1234分别接舵机的升降、副翼、螺距、锁尾,pit/esc接Aux1,ebar最下面的按图片接,电调电源接831的thro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