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AR和RG831B怎么接线?

楼主(2015-03-28):
E8上的1234对应接哪里,PIT接哪里?最下面的我知道接出个1分3彩虹线到831的副翼、升降、转向。。飞机是亚拓450 PRO DFC,然后接好线831和卫星能一起粘在飞机的肚子里吗?831上的天线怎么固定,谢谢~接好线,需要怎么设置EBAR和控的参数,XG14飞亚拓450 PRO DFC的小白求教。

网友:
接收支持单线不单线连,跟FUTABA的一样吧

网友A:
我去。。这个图咋就这么眼熟呢。。 楼主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这个图咋就这么眼熟呢。。 楼主说说

一样的东西,借的另一个帖子的图那个帖子的LZ整明白了,但看官们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样的东西,借的另一个帖子的图那个帖子的LZ整明白了,但看官们不清楚。

那个帖子就是我发的 e8 和jr的接受不支持单线不支持直接卫星 所以只能传统方式接线 具体怎么接e8说明书上有 还有e8设置很方便 置顶贴有教程 一看就会

网友B:
传统接法就行。1234接舵机,pit接AUX1,感度接gear,接收机放机肚子里,天线从两边甩出来就行不要固定,注意天线头不要碰到碳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帖子就是我发的 e8 和jr的接受不支持单线不支持直接卫星 所以只能传统方式接线 具体怎么接e8说明书上 ...

谢谢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统接法就行。1234接舵机,pit接AUX1,感度接gear,接收机放机肚子里,天线从两边甩出来就行不要固定,注 ...

1234接舵机,pit/esc接Aux1,最下面的接图片接,电调电源接831的油门。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统接法就行。1234接舵机,pit接AUX1,感度接gear,接收机放机肚子里,天线从两边甩出来就行不要固定,注 ...

哪个是感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34接舵机,pit/esc接Aux1,最下面的接图片接,电调电源接831的油门。是这样吗?

对的。另外我记得好像ebar v2没有感度接线,不能用控设置感度,只能陀螺仪设置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另外我记得好像ebar v2没有感度接线,不能用控设置感度,只能陀螺仪设置感度

我知道4舵机是锁尾,那123舵机是什么?知道123舵机顺序,但不知道哪个负责什么,1好像是升降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4舵机是锁尾,那123舵机是什么?知道123舵机顺序,但不知道哪个负责什么,1好像是升降吧

所谓升降、副翼、螺距舵机都是沿袭过去的叫法,CCPM已经没有这个意义了。一般带滑轨的十字盘都是倒三叉120度,飞机对尾看,后面那个接滑轨的是1号“升降”舵机,沿顺时针转着看,左前那个是2号“副翼”舵机,右前那个是3号“螺距”舵机,对应陀螺仪的123就对了。实际上无论哪个动作都是舵机协同运作的结果,单个舵机无法负责任何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升降、副翼、螺距舵机都是沿袭过去的叫法,CCPM已经没有这个意义了。一般带滑轨的十字盘都是倒三叉12 ...

感谢更深入的讲解!这些明白了,那用e8飞450的话,控的曲线参数是多少?还有e8需要设置参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更深入的讲解!这些明白了,那用e8飞450的话,控的曲线参数是多少?还有e8需要设置参数吗?

接好线以后就需要进行设置和调试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同的设备设置方法是不一样的,参照说明书一步一步来,论坛里也有ebar设置的帖子,找来看看,这很重要,不能马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