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个云台电机步进角的问题

楼主(2015-03-28):
为什么云台电机可以做到没有步进角?是靠电机吗?还是靠驱动?那些淘宝上bgm云台板配50多的云台电机,能做到没有步进角无极转动吗?求解具体原理

网友A:
肯定有进角的,云台电机速度那么低,默认低进角就可以了

网友:
步进角只是针对步进电机才有这个概念。
三轴云台用的电机是无刷直流电机,并不存在步进角的讲法。如果非要讲步进角,那么它的步进角是任意的,关键看你给他PWM的频率和占空比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进角的,云台电机速度那么低,默认低进角就可以了

同學買了個志雲,非常慢的轉動都可以補償,電機可以停在任意位置任意角度是什麼原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學買了個志雲,非常慢的轉動都可以補償,電機可以停在任意位置任意角度是什麼原理啊?

晕,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