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50穿越--首穿作业

楼主(2015-03-28):
请大虾指导,中毒一月,飞15电左右,炸桨20支左右。看鹰眼屏穿越,定高还有问题,转向惯性把握不够。入手者请多练,多模拟,别看机机,专注屏。
配置:
CC3D
银燕2204
12a
天七
2200mah
sony 700线
极图山狗
200mw
6045桨
640g

?x&sharefrom=android
【视频:QAV250 穿越机 首穿成功 雨后清晨】

?x&sharefrom=android(来自于优酷安卓客户端)

网友:
飞的挺好!

网友:
飞的不错继续努力

楼主:
默认参数~可有推荐! 是不是用冷水的?

网友:
楼主是银燕12a电调吗?全油门过没有?

网友A:
飞得不错,经鉴定可以带眼镜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得不错,经鉴定可以带眼镜飞了

谢谢,眼镜又是一笔支出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眼镜又是一笔支出呀!

恩,是呀,但我觉得能获得这种高级飞行员般的体验,值呀

网友:
高度控制的不错呀~~我总是飞高了挂树叶,然后自由落体

网友B:
首穿就这么流憋,实在厉害啊,
为毛我老是飞着飞着就着地了或撞了,这高度太难把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穿就这么流憋,实在厉害啊,
为毛我老是飞着飞着就着地了或撞了,这高度太难把握了,

准确说是上高清首穿!之前已经穿过6电左右,炸3桨了!油门曲线设一下,好些~

网友:
我飞了30电,悬停都不还不会。。。楼主挺牛逼了

网友C:
和你这个配置差不多,问一下,你这个图传,在飞行过程中,大概多远会不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你这个配置差不多,问一下,你这个图传,在飞行过程中,大概多远会不清晰?

根据现场情况了,空旷地,300米吧!小区也就飞了80米有雪花!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准确说是上高清首穿!之前已经穿过6电左右,炸3桨了!油门曲线设一下,好些~

呃,你的油门曲线是在软件里设的还是遥控上设的啊?是不是就把37%悬停的那一段改的平一点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呃,你的油门曲线是在软件里设的还是遥控上设的啊?是不是就把37%悬停的那一段改的平一点就行了啊?
...

遥控里设,中间平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里设,中间平一些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