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缘无故 电池完了

楼主(2015-03-28):
我也是醉了  无缘无故 没用过几次 虽然说是小电      很蹊跷 上周还用的呢 而且用完充了电 充完电用电显也测了试 是隔几天 ,今天刚想飞飞去 一开电 接收机 状态不对 无法对码。期初怀疑 接收机有问题 但随后拿电显一测  完了!   无任何显示 三个电显 全部测试 都无显示 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嗨 本人也不会修 只好扔掉

电池3片电压 原来测的时候 都是一致的 0.01都不差 突然怎么就不能用了呢 电池无怀孕 无磕碰

网友:
充电试试呢

楼主:
b6 冲不了 提示错误 貌似是连接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b6 冲不了 提示错误 貌似是连接错误

1、 又得使出 万能充大法了。 用手机万能充,一节一节冲满

2.  b6 你选择 镍氢 模式充电到 10伏以上 再改用锂电 平衡模式

网友A:
看起来电池都怀孕了~~~请问楼主是满电保存的吗???如果是~~电池废掉也是迟早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电池都怀孕了~~~请问楼主是满电保存的吗???如果是~~电池废掉也是迟早的事了·~~

不是特别满 但是 就刚一个礼拜啊 我电池连着AT9回传模块的 这不会耗电吧 ?但电调已经拔掉  电池无怀孕

网友A:
估计是电池电量放完了~~~·用个手机万能充充看看吧~~~只要电压上来了就可以用B6充了·~~最后,电池最佳的保存电压在3.85到3.90之间~~~满电保存会减少电池的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电池电量放完了~~~·用个手机万能充充看看吧~~~只要电压上来了就可以用B6充了·~~最后,电池最佳的保 ...

手机万能充 俺没用过啊 杂用 一针插一眼 一针插最后一眼 ?
这个年代 去哪找 万能充 只能 剪断线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万能充 俺没用过啊 杂用 一针插一眼 一针插最后一眼 ?
这个年代 去哪找 万能充 只能 剪断线充

线充 不一定可以哦,那有可能是 5 v 的

必须是 可以直接 接手机电池冲的 充电器  4.2V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特别满 但是 就刚一个礼拜啊 我电池连着AT9回传模块的 这不会耗电吧 ?但电调已经拔掉  电池无怀孕
...

电池连着AT9回传模块的 这

这个必须耗电啊,小电流 慢慢耗, 可能死得很彻底。

尝试挽救的方案都说过了自己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特别满 但是 就刚一个礼拜啊 我电池连着AT9回传模块的 这不会耗电吧 ?但电调已经拔掉  电池无怀孕
...

哈哈!回传模块把电放光了!

网友B:
电池都鼓了,别用了,充着充着再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都鼓了,别用了,充着充着再炸了

电池真没怀孕 那是照相误差 我已经挽救回来了 插在B6至少能显示有一S正常了  现在我用简易平衡充先充着 等三块都有电压了再用B6充  A呀嘛 我也是佩服我自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都鼓了,别用了,充着充着再炸了

对于这种电池我特别小心 放在无人地方冲  用着防爆袋 哈哈 不过电池真的没怀一点孕 俺都是影像误差

网友C:
那你就侧过来再上个图,以正视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就侧过来再上个图,以正视听

谁在说我怀孕了 我跟谁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就侧过来再上个图,以正视听

不过好像 还是很悲剧  看图吧    能平衡吗现在

网友C:
瞪谁谁怀孕不行就改2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瞪谁谁怀孕不行就改2S吧。

这货 原来还是很不错的 没片电压 都是一样的 0.1都不差 这回好了 真变三等2S电了   再折腾折腾

网友:
带保护电路的话,抄下芯片型号查一下,可能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