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450L改回轴传的传齿选择问题

楼主(2015-03-28):
一直玩皮传。。即使450L到手也改到皮传。。现在想改改路子。玩轴传。。以前不太关注轴传的各类问题。。
想请教下。对转齿。。伞齿用哪家的。。。必须原厂???还是原厂+副厂搭配???
尾管是冰人的。。。387MM的。。传动轴用谁家的??

尾波准备用这个。。他家有出金属尾伞齿。用金属的????

网友A:
皮传不好吗 ? 我的轴传被金鱼尾搞得头爆 还想换皮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传不好吗 ? 我的轴传被金鱼尾搞得头爆 还想换皮传呢

玩了差不多4年的450皮传了。。可以说450的轴传就没怎么飞过。。
想换换口味。。实在是腻了。。

网友:
尾传动轴用原厂的,这个必须的!尾波副厂就行了,也可以买个冰人金属尾齿

网友:
为什么不用原厂的尾波?冰人的也不见得一定好。。

网友:
建议尾管用富丽或飞越的,长一些,传动轴可以飞越富丽一人一包,看看哪个好,这个东西看RP的,RP好买来没问题,不好买来就会滑。齿前面的用亚拓,后面用飞越,富丽的齿不行。

网友:
冰人的尾管和亚拓一样长 ,你用冰人尾管就必须用亚拓传动轴,伞齿不炸鸡的话果断亚拓

网友:
个人感觉 这个一体尾波箱 不靠谱。除非不炸,但是一但变形就基本无法修了。

网友:
还是皮传好用,轴传看朋友修的头痛副厂件精度跟不上!!!

网友:
富丽465轴传飘过 悬停震动540上下 飞越尾轴也不错的 尾管用富丽480尾管 传动杆也用富丽的   金属齿那东西行吗?没用过 不懂求教学

网友:
尾传动轴强烈建议亚拓,副厂不直就算了,飞猛了容易滑,炸一锅怎么都超过一根原厂传动轴价格了

网友:
楼主皮传波箱出吗有意收

网友:
轴传这些零件暴力就用亚拓,普通飞飞飞越就很好。我用飞越都2年了,感觉不错!

网友:
楼主啊,冰人25得圆齿皮带很爽的,别干轴,你会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