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2电机故障,求大神分析

楼主(2015-03-28):
大疆精灵2 电机停转故障,第一次碰见,跪求大神指点。
大疆售后周末休息,没办法。

大概飞了10次,之前没发现,应该算是正常。

但是,我之前放铝箱放了3天,3天后拿出来,情况就出现了。
求大神分析

网友A:
新版精灵2不少这样的故障,电调连电机的线脱焊了。自己拆开焊吧,或者返厂,这个大疆必须免费维修。你运气算非常好的,地面就发现了,很多人在空中因为这个炸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版精灵2不少这样的故障,电调连电机的线脱焊了。自己拆开焊吧,或者返厂,这个大疆必须免费维修。你运气 ...

我的其中一个电机刚启动时断续转动(转一下停一下)几下后,恢复正常转速,每次开启都是这样,飞行时正常,不知有没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其中一个电机刚启动时断续转动(转一下停一下)几下后,恢复正常转速,每次开启都是这样,飞行时正常 ...

还是建议拆开自己焊下。或检查下是不是电机或电调的其他故障。转一下停一下,肯定不正常。别留下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建议拆开自己焊下。或检查下是不是电机或电调的其他故障。转一下停一下,肯定不正常。别留下隐患

谢谢!明天拆下来看看!

楼主:
@DJI技术支持1
技术支持技术支持呢

网友:
是电调问题

楼主:
换一个电调板吗?有没有可能是电机出问题了呢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遇见过

网友:
换电调就好了

网友:
还好不是在空中发现

网友:
换一个电调吧 我都已经坏了2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