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poshold mode

楼主(2015-03-28):
明天可以爽飞,今晚把机子接电脑,检测看看,发现在模式里有一个空了,这个原设定是poshold模式的,难道自己跑掉,再看模式里已没poshold这个了,有点怪异,3.21升级飞了多次,地面站也不是最新的,难道是连线自动更新了?大家有这情况吗?也许你也应检测看看

见鬼了,升级地面站poshold又回来了,那个position就没有了

网友A:
我一直拒绝升级3.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拒绝升级3.21

你思想太落伍了

网友B:
我也遇到过,我升级3.21的时候,情况是即使设定了定点模式,也选不了,控切换到定位模式时是无效的,被直接忽略掉了

后来重新刷了别的版本,没再用3.2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我升级3.21的时候,情况是即使设定了定点模式,也选不了,控切换到定位模式时是无效的,被直接 ...

不会的,这个3.21升级飞了多次,没问题,地面站也是旧版本,原用的好好的,今天才发现这个情况,3.19地面站早前是有poshold可选,飞控也能保存

网友:
只是不能显示吗?那能用POSHOLD飞嗎?

网友:
之前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后来升级了地面站也没有。最后重刷了3.2的问题解决了。我一直怀疑之前飞控刷的可能是测试版的。

楼主:
今天再试3.21 poshold模式,一切正常,是地面站问题,手机地面站也能显示poshold模式,但没position模式

网友(2015-10-03):
引用 楼主:
今天再试3.21 poshold模式,一切正常,是地面站问题,手机地面站也能显示poshold模式,但没position模式

你pos hold 设置的是飞多高的?

网友C:
听说3.21的poshold就是以前版本的position模式。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用手机地面站测试正常,在电脑地面站里直接在所有参数里强改,后来莫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