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黑狗4连接苹果手机的方法,求指教!

楼主(2015-03-28):
近期入手黑狗4装机航拍,看到黑狗介绍中有通过手机APP连接黑狗控制拍照的内容,尝试连接我的苹果5S手机(已下载APP),始终无法连接上,还望大神指导连接方法及步骤!
另外:黑狗4连接手机后会否影响遥控、GPS、或图传信号呢?

网友:
飞行的时候不要用wifi连接手机

楼主:
是会产生干扰吗?

网友:
我的狗我也可以连接苹果手机 ,但是这个距离很短,还有我测试过延时非常大不建议使用,除非是在地面调试或者读取视频、照片,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A:
打开设置,开启无线网络。连接gopro是  goprohe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设置,开启无线网络。连接gopro是  goprohero

就是连不上啊。。。。

网友B:
在狗的设置菜单里有告诉你连接密码,要在手机里输入这个密码才能连上吧,还有狗WIFI有延迟,航拍上最好别用,地面上玩玩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狗的设置菜单里有告诉你连接密码,要在手机里输入这个密码才能连上吧,还有狗WIFI有延迟,航拍上最好别用 ...

哦哦!谢谢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连不上啊。。。。

我是苹果6我就这样连接了。要不就是你蓝牙连接设置了别的密码。去上网搜索苹果连接gopro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苹果6我就这样连接了。要不就是你蓝牙连接设置了别的密码。去上网搜索苹果连接gopro视频

哦!好的,我再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狗的设置菜单里有告诉你连接密码,要在手机里输入这个密码才能连上吧,还有狗WIFI有延迟,航拍上最好别用 ...

谢谢提醒!

网友C:
那是地面拍摄的时候用的,而且距离短,上天就别傻了,好好弄图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地面拍摄的时候用的,而且距离短,上天就别傻了,好好弄图传吧。

好的,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