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向修正一般调哪个位置?

楼主(2015-03-28):
现在飞机做好了,地方滑行方向跑偏,如题

网友:
这个具体情况具体看了。垂直尾翼和副翼都有可能!

网友A:
垂尾调直情况下,前三点调拉杆(转向那根)`后三点摇控器修正,不对楼下补充

网友B:
地上滑行跑偏?调轮子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上滑行跑偏?调轮子咯
这个最好实现,从最简单的开始

网友C:
后三点跑偏(向左)很正常,基本不用调
前三点的话把轮子对正应该不会偏太大
想要滑跑很直,一是飞机做的精确,二是靠手来调整

楼主:
我就是后三点偏左,不用调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