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传发射挂载天线的问题

楼主(2015-03-28):
因为总在城市高楼附近飞行,
图传
调整了几次,效果依旧不太理想(雪花等现象严重,有时甚至黑屏),在购买90度天线转接头时发现还有卖三通转接头,突发奇想是否可以一个图传发射机使用三通接头连接两个发射天线来使用呢?两只天线分两个位置安装,是否能够改善信号,或者还是削弱信号?会不会造成图传发射器故障呢?求大神指教,先行谢过了!

网友A:
理论上不可以,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要是这样能行的话,我已经上五通了

网友C:
不可以直接连接。去搜索 腔体耦合器 ,需要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楼主:
哦哦,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D:
默默潜水,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