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f22请教重心问题

楼主(2015-03-28):
如题,新手刚入魔,装个f22,求教下老手有关重心问题,1.查看帖子,说是机翼前缘3分之一处,麻烦能帮忙标一下么,我不是很明白。           2.还有一种就是图一,电机座前面红笔那个位置,我不知道哪种方式正确。      3.图三是买来的机器的预留孔,我是不是只要装在那个位置就行了啊?倒是这样有个问题侧着装,飞机往一边偏的,飞行的时候如何调整,还有是不是重心尽量往前压一点,谢谢指点

网友A:
求图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图纸啊!!!!

我直接网上买的机器,买kt板,什么坏了刻哪个

网友:
电调跟电池 分开两边放 来  找 平衡,也可以到优酷上搜,有很多安装视频教的。坛里有人发过装机视频的,具体位置忘了,可以自己找找看

网友B:
没飞过F22,红笔觉得再往电机靠近一些,飞机往一边偏的原因是电池电调偏一边了,可以用遥控器副翼微调向反方向调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飞过F22,红笔觉得再往电机靠近一些,飞机往一边偏的原因是电池电调偏一边了,可以用遥控器副翼微调向反 ...

谢谢帮忙,还有个问题,升降舵太灵敏了,总是拉太大,直冲上去,导致失速,让我感觉是重心应该靠前面一点,这样会好很多?或者有什么调整的办法呢

网友:
先设置小舵量练习飞行,在遥控器设置的,30~50%,熟练后再增加量。也可再换个小桨试一下。

网友:
新手:1.设置小舵量  2.设置副翼和升降的滑动曲线 3.重心可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