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遥控器实现控制G3相机拍照的方法

楼主(2015-03-28):
通过遥控器实现控制G3相机拍照的方法
前言:一直以来,在使用G3相机航拍的片中,图片都是通过视频截图获得,分别率只有1080*1920不说,画质也较差(当然这可能跟相机的素质有关),而拍照的分辨率是2592*1944,于是通过寻找各种办法终于实现通过D10的一个通道控制G3相机拍照\录像(停止)的方法。
原理:通过一个PWM信号转换器将PWM信号转换成一个开关功能,即切换短路和断路。前提条件是G3相机的拍照\录像(停止)功能是通过MINIUSB口的1、3针脚短路实现的。
扩展:通过切换器实现短路和断路的切换功能,可用于其他类似需要的设备。
步骤:1、将G3相机的1、3针脚引出来。根据G3说明书,明确指出MINIUSB口的1、3针脚短路一次实现拍照\录像(停止)功能。
G3说明书
MINIUSB 1、3针脚引出
2、寻找PWM信号转换器。这种转换器是通过pwm信号的变化(设置在遥控器的一个两档拨杆上实现)来控制短路和断路的切换。这个转换器找得很辛苦,试过很多(因为没有电路等方面的知识,自己不会做这样的转换器),最终在淘宝上看到了一个两路视频切换器,通过接收不同PWM信号来实现两路视频输入的切换,刚好满足我的要求,只要将一条线接在AV-OUT,另一条线接在视频输入1或2上,就可以实现切换短路和断路的功能。于是,马上下单,拿到实物进行试验,确认功能实现。

两路视频切换器
接线方法(一路接av-out,一路接视频输入1或2)

网友:
不懂!

不懂!

网友A:
看明白一点,,楼主的效果如何??能在输出AV信号的同时拍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明白一点,,楼主的效果如何??能在输出AV信号的同时拍照么?

对的,输出AV的同时可以使用遥控器上的一个拨杆进行拍照\录像(停止)功能

网友B:
楼主把控制简化一点,淘宝上搜索:航模 电子开关,20多块钱一个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控制简化一点,淘宝上搜索:航模 电子开关,20多块钱一个的就可以了!

这个我试过了,不行,它是PWM信号输出的,我要的是短路(接通),所以切换器合适我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试过了,不行,它是PWM信号输出的,我要的是短路(接通),所以切换器合适我这个。

可以得,你看图,我也是从10PIN的USB接线出来,视频和拍照的线我都接了,视频模式上天打开关就是录像和停止,拍照模式上天就是打一次开关拍一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