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元白板机,装机,试飞,涂装。

楼主(2015-03-28):
一年前刚入模那会,买了架95元的喷火,怎么也飞不起来,一气之下当展示了。这一年来,技术不断进度,1.5米的p51,大胖,小胖,800mm的海盗都能熟练起降了,决定再来挑战下95的白板机,于是又入了一架me109,去掉那根木棍,用轻木自己做电机安装板,做右拉下拉,往前挖电池舱,以防止头轻,装好后重心位置正好在机架碳禁前一点点,非常好,动力为221kv980,配9寸三叶桨,电机是小四轴淘汰的,凑合用,成功完成三个起降,很稳很好飞,速度也可以,动力感觉稍弱,垂直爬升会失速,还有就是那起落架太软了,一着地就拿大顶了。回头看,以前飞不起来,一是装机,二是技术。

网友A:
我也打算入手这种白板机了,据说很难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打算入手这种白板机了,据说很难飞呀

我没听说有多难飞呀?这种白板机应该都不难飞,毕竟是成品机。除小日本的0式我都有,一点不难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打算入手这种白板机了,据说很难飞呀

主要是重心要调整好,原来那重心位置不对

网友:
我就是这款109入门的,炸掉第三架终于练出来了。这款109其实真是有点不好飞,空中受到风的影响会不安定左右晃,另外电机座木棍的布局时间长了会虚,产生旷量,使电机指向不准确。倒是很练技术。前起落架很容易变形,需要加固。

网友:
我有95元p47,很好飞,不过起落架的确是个问题,压根无法草地起落

网友:
95元白板机都要装的好才好飞,改掉木棍电机座是第一步,不能因为廉价随便弄弄,这样肯定不好飞的

网友B:
电池仓往前挖会不会让重心靠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仓往前挖会不会让重心靠前了啊?

往前挖重心才刚刚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往前挖重心才刚刚好

用的2212和2200mah吗?我用的2216和2200mah 试装了一下感觉头重了。。

网友(2015-05-06):
引用 网友B:
用的2212和2200mah吗?我用的2216和2200mah 试装了一下感觉头重了。。

这飞机用小电池好飞。1350毫安左右的

网友(2015-07-07):
这飞机我有,BF109的,木棍坑爹,重心位置找好,很好飞。。

网友:
我还有 550mm的小飞机,用2212-1400KV装6045桨 2S 1000的电池,也很好飞,不过推荐  1800KV带 6045桨这个样子

网友C:
看了你的帖子 我今天又买了2架塞斯纳的泡沫空机    50块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你的帖子 我今天又买了2架塞斯纳的泡沫空机    50块包邮。。。。。

哪里有

网友:
你就搜 塞斯纳 2 架50包邮
会有轻微瑕疵 比如变色 压的印子等,不过不影响组装飞行

网友:
顶贴拿分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