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5.5震动问题

楼主(2015-03-28):
首飞kds5.5把我震惊了、这飞机是550级别的吗、简直太安静了、很好很强大、可是遇到了震动问题1、起飞低转速时机身猛抖(不知道是轴还是旋翼头问题)2、起飞后尾部也震动明显(两个尾桨夹用手可拉出一点、螺丝是上紧了的、不知道这是正常现象吗)。有没有和我遇到相同问题的朋友吗、    我装机装得很细致、没想到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A:
我的5.5和楼主一模一样,也是低速转动的时候猛抖
然后尾桨也能拉出来,这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5.5和楼主一模一样,也是低速转动的时候猛抖
然后尾桨也能拉出来,这是正常的

你的 机身猛抖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飞了这么久没发现机身会抖动的情况,尾桨夹横向能拉开也有,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垂尾在低转速的时候虚影

网友:
尾桨夹确实间隙较大,买了哈模的垫片搞定

楼主:
是桨夹与大桨的位子吗?哪里我有垫垫片的。下一步准备把旋翼头全拆了、再慢装一次

网友B:
转速不够,机身抖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不够,机身抖正常。

应该不正常吧抖动很剧烈呢、

网友:
我的也是。垂尾虚影

网友:
现在的3D直升机都为暴力3D而设计,横轴垫圈比较硬,所以低速容易抖。

网友:
尾浆做平衡,反正我的低速不见什么的虚影

网友:
尾桨夹有虚位,正常,不要加垫片,加了有时影响锁尾。我的最低1800起步,所以不会抖

网友:
我的550低速的时候也很抖,不知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