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无刷电机反转的影响

楼主(2015-03-28):
大家都知道无刷
电机
反转只需要把任意两根线交换插就能实现,比如后推机,就不需要买反向电机,但是无刷电机反转的话会对动力产生影响吗?还是后推机应该使用反向电机和反桨搭配?

网友A:
应该是正传反浆,反转正浆,从电调驱动电机原理上讲好像没影响

网友B:
现在的反转电机是配合多轴的,其实就是桨夹螺丝是反牙,电机本身是一样的,这个可以从电机原理知道。

网友C:
桨方向不变

网友D:
反转没影响,我有个电机就是。

网友E:
我觉得只有正牙反牙的影响。。

网友F:
电机正传反转没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