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天10A银燕BLHeli12a选哪个?

楼主(2015-03-29):
对了电机是银燕1806

网友:
乐天没bec 我两架都用银燕

网友A:
现在看15.02的升级就是针对BLHeli12a电调的,所以要选就选支持新版本的硬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看15.02的升级就是针对BLHeli12a电调的,所以要选就选支持新版本的硬件了。

你说的针对BLHeli12a电调的意思是不支持BLHeli12a电调吗?

网友:
一般来说.. 带bec的 那个转换效率比较惨一点 所以个人比较推荐无bec的 不过问题在于往后基本应该是oneshot125了... 乐天不能刷固件是个硬伤啊

网友:
推荐乐天

网友:
虽然Emax这个ESC标注了使用BLHeli,据我了解它使用的不是最新版本的BLHeli固件,也不支持Damped Light,也就是说你享受不了OneShot125.
选别的吧

网友:
建议用银燕的,同时再买一个可调压的BEC,电压调到5.5V左右(不不要低于5V),把发热降到最低

网友:
我是很早入的好淫飞腾的然后自己刷的固件....也是带bec的...所以 动手能力强的 可以选择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针对BLHeli12a电调的意思是不支持BLHeli12a电调吗?

恩,有不支持的,还有三种固件也行,就是Simonk、KISS和WiiESC,说明书上是这么写着,而且对版本也有要求,最新的版本都可以,看来以后选电调得用这些能支持的,硬件可以的得刷固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