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铣床激光十字定位器

楼主(2015-03-29):
车床安装相对简单,只要确保一字激光线通过主轴中心点和尾座顶尖即可。但对于铣床而言,要确保两条激光一字线(X\Y轴)垂直并通过主轴中心点落在刀尖上却难度不小。否则激光线将会随着主轴箱升降定位点会发生变化而影响准确性。安装前先采用了另一台双线激光定位仪作为辅助定位(未拍照);两套一字激光器分别安装在主轴箱垂直两侧触碰不到的位置。另外,在调整十字线前先调整铣床支架的四个活动脚,要确保铣床工作台双向的水平。

网友A:
沙发。。楼主,现在可以用软件来定位机械原点的呀。

网友:
打孔定位挺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楼主,现在可以用软件来定位机械原点的呀。

你说的是数控,和这个两码事儿。除了自动走刀这个只能用于手动加工。简单也实用,适合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地方。另外还有光栅尺也可以用来定位,但操作起来没这个直接。

网友B:
求十字定位激光链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十字定位激光链接  谢谢

不能买十字激光器!因为随着工作台(或主轴箱)高低变化十字定位点也在不断变化中。只能买两套一字激光器分别安装在主轴箱的X\Y轴过主轴中心线上才能准确定位。淘宝搜:一字激光定位器  。亮度5-10mv即可。线粗0.5-2mm可调。

网友:
没看到激光器

网友:
怎么安装的呢

网友:
学习了 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 用起来很方便啊

网友:
关键是安装在哪。。。。。

网友(2015-06-30):
安装位置可以参考下图

网友:
拍个照看安装在什么位置

网友:
这个很实用,以前一直为此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