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最大支持几S电池

楼主(2015-03-29):
可以用6s电池

网友A:
电调可以支持多少s,mwc就可以支持多少s,前提是不用mwc自己的电压检测。要用的话就自己改改电路和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可以支持多少s,mwc就可以支持多少s,前提是不用mwc自己的电压检测。要用的话就自己改改电路和参数。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
飞控只能输入5V的电压,关键要看电调和电机能上几S。

网友:
这个东西跟飞控没关系,要看你的电机和电调

网友:
只要电调是5V bec输出给飞控供电,电池的节数就取决于电调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