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差点砸着媳妇...DJI麻烦进来解答下

楼主(2015-03-29):
周末难得抽出空来夜航 白天一是怕围观后各种问题分神 二是怕自己技术生疏砸到热心群众 配置是飞越650 NAZA V2 朗宇4108 KV380+1552折叠桨 6S10000达普电池 额外还有飞越狗台 IOSD MINI 2.4G地面站一系列玩意 包括电池总重2996G
媳妇在边上不停忽悠飞得更高 一转眼已经300米高度 电压显示23.8V 我开始收油飞机开始缓慢的降落 最后油门降到3.8%几乎关了(遥控已经没用了) 还是保持每秒1米不到的速度降落(不到报警电压却自动开启了失控保护自动下降) 降落至10米左右我尝试把机机拉近到眼前降落  遥控器无反应 然后切换姿态 然后忽的一下掉了下来 离媳妇头顶不到2米我赶紧油门推到顶....吓死我了今天

如果砸到后果不堪设想啊 傻妞没想到这么危险跑到飞行器下面拍美拍 其实当时我也大意了 切了姿态以后光顾着OSD数据了 以为还是会稳稳的降落

问题就是 为啥V2控能自己触发失控保护? 我地面上忙活了半天一点反应都没有 应该不是控的事 我用DEVO10控最远飞过800米一切正常

请教各位大大 也请教DJI (周围无任何干扰 郑州龙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

网友:
切换到姿态,收回控制权,千万记住了油门一定推到中位左右。否则自由落体运动。

网友:
遥控的问题吧!这控经常出现莫名的情况,还是用别的为好!

网友:
太恐怖了

网友:
还好没砸到头。

网友:
媳妇太美的话,砸到我不敢想象···

网友:
其实问题出在油门3.8%上。在LZ的鸡鸡失控返航降落的时候遥控器油门在3.8%,但是实际飞控的油门应该是在40%左右的。但是单LZ在可控范围切回姿态模式的时候油门没有推高,这个时候的油门切回到了遥控的3.8%,这样鸡鸡当然就自由落体了!

网友:
你说了油门减到3.8,那就是基本没输出了。返航时油门位置不影响。但是切到姿态时飞机就要响应你的底油门,当然往下掉了。别什么都自认为是什么样的,好好分析下做这个动作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经验问题,没经验真可怕

网友:
如果媳妇不漂亮的话炸到就正好换,漂亮的话就可惜了!

网友:
请问能飞多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控的常态!
还是换控吧!

不解,和控有什么关系?不是楼主操作失误?

网友:
你只用了dji的飞控而已,其他东西又不是人家的,不解释。

网友:
为啥 只见飞机不见媳妇呢?

网友:
航模界有一个大厂的好处就是只要系统出了一点问题,就可以把所有责任推到大厂那。 楼主一套东西只有控是DJI的,最后分明是自己技术出了问题,也需要“DJI”来解释一下,呵呵。

网友:
确定不是切到了手动导致自由落体?

网友:
楼主自己的问题,还有naza的电压保护关掉吧

网友:
呵呵~~~航拍总有天会被咔擦,不信走着瞧

网友:
我的NAZA飞控的电压保护功能已关闭,这个功能用的不好会带来很大的麻烦,我习惯自己看OSD掌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