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啊,大家帮我看看这是咋回事

楼主(2015-03-29):
每到这一步遥控器就没反应了,如图2,,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玩具遥控吧?!!!@#%#¥%@&&*

网友:
是不是接的ppm信号?

网友A: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是飞控有BUG了。需要重新初始化。但是我初始化没什么效果,总是过不去,后来升级到15.02固件解决了。

网友:
没听懂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接收机没接电?第一步校准的是遥杆,回中后所有舵都打到最大,然后点下一步不就得了

网友:
线路接的不对

网友:
换个飞行模式

网友:
我也是这情况,而且现在连电脑都连不上

网友:
通道对吗

楼主:
接线连接没有问题,是突然出现这种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是飞控有BUG了。需要重新初始化。但是我初始化没什么效果,总是过不去,后来升级到15.02 ...

感谢!我一会试试看。

网友:
有时候在房间里wifi干扰大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我遇到过……

楼主:
谢谢各位,解决了,怎么解决的我不知道,就是不停地连接断开设置,终于有一次认出来了,肯定还会出问题。可能是这玩意就这样吧,我觉得是这个产品没有个行业标准,属于质量问题,或者与很多玩家的电脑兼容性不好吧,谁知道呢……

网友:
一般重启电脑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