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这个接收机放哪比较好?

楼主(2015-03-29):
一直玩飞机,初次玩船!控就用了手头现成的天地飞!但是这个接收机天线好短,无法伸出船外,直接贴在船内侧可以吗?会不会失控?各位大侠出出招啊,急啊!谢谢啦

网友:
贴在船盖背面

网友:
贴在仓盖内顶部,尽量离水面高些

网友:
先用704做防水吧

网友:
這樣死梗

网友:
位置越高越好,因为水会隔绝信号的。还有,电子设备都要做防水哟。

网友A:
跑船,和车,最好用72M,或是40M左右的,,波长好使,,,高频的,距离贴地了之后不会很远。

楼主:
谢谢各位,打算直接贴在上盖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船,和车,最好用72M,或是40M左右的,,波长好使,,,高频的,距离贴地了之后不会很远。

都听说水面72M比较好,不过一直玩飞机,手头上也只有2.4G的控,打算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