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尾巴,电机座,有视频

楼主(2015-03-29):
闲的无聊花两个小时又做了一个Y3的架子,这回不是折叠的比上回结实多了,轴距也小多了,才360.尾电机座上回是买的两个转向组,拼的,这回灵机一动,呵呵,SO EASY吧,哎顺便问问,到底是Y3稳定还是是四轴稳定, 都玩过的说说,我为什么感觉四轴还没Y3稳定呢,上一个做的Y3给我这种感觉,有大神的话给指点一下
还有给大家一个建议,最好不要用9K舵机,不给力?firsttime=0新手飞的不好,手里只有8寸浆,现在三个全都还上朗宁电机8村浆了,布线也弄完了

机架重量还不到120克

机架重量还不到120克

就是内个10MM X 10MM 电机座钻了两个眼,螺丝固定,

就是内个10MM  X  10MM 电机座钻了两个眼,螺丝固定,

网友:
好技術.....直接到位.......學習了.........

网友:
电机别直接装舵机上吧,齿轮受不了的说。。。

网友A:
在舵机稳定的情况下 推荐用银燕数字金属齿舵机 我的y3比四轴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舵机稳定的情况下 推荐用银燕数字金属齿舵机 我的y3比四轴稳

谢谢啦, 请问你用的什么飞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舵机稳定的情况下 推荐用银燕数字金属齿舵机 我的y3比四轴稳

这问题我也感觉到了,换大舵机。

网友:
我用的是APM2.8

网友:
舵机受得了么?

网友B:
请教大神,y3为啥一起飞就向前翻,cc3d飞控

网友:
把塑料浆换成 仿APC浆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神,y3为啥一起飞就向前翻,cc3d飞控

从新校准一下,等我回粘上视频。昨天粗略组装试飞了一下。

楼主:
舵机煎熬的忍受着,目前三个起落有空换金属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神,y3为啥一起飞就向前翻,cc3d飞控

还有Y3的尾巴舵机要往右偏一点,因为要抵消反扭,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煎熬的忍受着,目前三个起落有空换金属舵机

就算金属舵机也不一定受得了吖。毕竟受力的是舵机的轴。

楼主:
引用 楼主:
从新校准一下,等我回粘上视频。昨天粗略组装试飞了一下。

我今天出去飞,也是一起飞就向前翻,我也纳闷了,为什呢,回家再接电就好了,没拔电有下楼飞有好了,我也纳闷,为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 请问你用的什么飞控呢?

我只用过两种 一开使的KK 后来换APM了 APM感觉很稳 可以看我以前点的帖子

网友:
学习了,新人混个脸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