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808二代视频输入如何接线

楼主(2015-03-29):
因为808自带了电池,所以我只把808的视频输入那根线接入图传,这样可行吗,视频输出有一根黄线一根黑线,黑线可以不接

网友:
就是直接这样接的啊,当FPV镜头用。
听说有延时,我感觉不到。

网友A:
哈哈,貌似不行。信号线也要形成回路啊!黑线要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貌似不行。信号线也要形成回路啊!黑线要接啊。

已经弄好,黑线要接,因为电源是3s所以之前有点不敢接电源负极,现在已经好了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弄好,黑线要接,因为电源是3s所以之前有点不敢接电源负极,现在已经好了谢谢大家回复

我也入了808但还没装上。入了BEC准备动力供电。请问808内置电池能用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入了808但还没装上。入了BEC准备动力供电。请问808内置电池能用几分钟?

我没用完过,据说有六七十分钟吧

网友A:
这么久啊?完了我BEC买多余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久啊?完了我BEC买多余了,嘿嘿。

有空我自己做个测试告诉你结果

网友B:
808内置电池充滿˙˙接近4小時錄影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8内置电池充滿˙˙接近4小時錄影

发热量挺大,4小时应该达不到

网友:
808当监控摄像头又录像有延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热量挺大,4小时应该达不到

我有2台808新機是接近4小時持續錄影我自己測試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2台808新機是接近4小時持續錄影我自己測試過

下次我也测试一下续航

网友C:
不太建议用808当输出 最好还是搞个sony 700线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建议用808当输出 最好还是搞个sony 700线比较靠谱

除了延迟,还因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除了延迟,还因为什么?

永联的方案就是在感光上不够好,拍视频还行,用于输出画质真心惨,另外减震不够好的情况下会有果冻,之前也和你一样想法,结果一直摔…换了ccd瞬间各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永联的方案就是在感光上不够好,拍视频还行,用于输出画质真心惨,另外减震不够好的情况下会有果冻,之前 ...

808是永联?

网友C:
引用 楼主:
808是永联?

用的那个方案而已 只是在感光的调整上 很明显的有大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那个方案而已 只是在感光的调整上 很明显的有大延迟…

我觉得不像永联9665那么偏蓝,色彩还可以啊,我拿来飞固定翼对延迟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不像永联9665那么偏蓝,色彩还可以啊,我拿来飞固定翼对延迟可以接受

808固件可以刷的 优势就在于固件一直在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