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手帮忙看下什么问题

楼主(2015-03-29):
尾巴锁不住是哪里没调,这样拆了大桨机身有点在地上打转,还有我在控上推了油门后再拉回来电机停不下来的,感觉还有6%的转速,因为我要调到负7才停下舵机KING DS795IHV*1 DS-995*3 用的是好盈50a电调,蝎子2520 d10控,请问怎么回事,油门行程都设过了,各位大神请教下

尾舵机那里的选项看有没有错

红色圈的 用不了 打方向不会动的

红色圈的 用不了   打方向不会动的

网友:
你这个是右自旋,不是推力不够锁不住,而是推力过头了,而且没有大桨,也不存在克服反扭力的问题,看来是尾巴设定错误。确立尾舵机中立点以后,重新对陀螺仪的尾舵进行设定,包括尾推中立点和两端行程都要正确,而后看一下修正方向是否正确

网友A:
楼主这个应该选择9254/9257,DS995是1520US的,你选第二个当然用不了啦~舵机不坏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应该选择9254/9257,DS995是1520US的,你选第二个当然用不了啦~舵机不坏就好了!

猜错型号了。

网友:
是不是尾陀方向反了

网友:
先把震动调好~~~你那尾巴真是颠得够欢的啊 ~~~

网友:
一起摇摆。油门行程。。

网友:
尾舵机要选9257/9254。
LZ视频里没有打方向舵,无法判断是陀螺仪补偿错误还是尾舵机动作方向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