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氮腾的事。大家用450l或者465机身的,怎么拆旋翼头?

楼主(2015-03-29):
更确切的说,是怎么换舵机臂?以前pro的时候,陀螺仪座和十字盘导轨是一体的,俩螺丝就可以搞定,然后直接取下旋翼头或者更换舵机臂。可是450l设计的十字盘导轨居然用头罩固定扣来安装,这可如何是好?在我看来,拆不下导轨就拆不下十字盘,就拆不下旋翼头,更别提换舵机臂和横轴,主轴了。也许我说的很啰嗦,但我相信魔友一眼就明白我说的地方。求指教,大家是如何处理的?上一张图更明白。

网友A:
换舵机臂不需要更换舵机拉杆啊?你能把舵机拉杆炸弯?

网友B:
拆导轨怎么了?  就两颗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舵机臂不需要更换舵机拉杆啊?你能把舵机拉杆炸弯?

你的意思是,不拆导轨,透过机身另一边,在机身里换?可以是可以,很不舒服

网友C:
拆十字盘导轨只要把头罩柱拧下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导轨怎么了?  就两颗螺丝。。。

这个头罩固定柱,确实,不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十字盘导轨只要把头罩柱拧下来就行

只要?这个头罩固定柱,确实,不好拆。。。

网友:
拆导轨干啥,把升降舵的长球头杆从十字盘上拧下来不就能拆下旋翼头和十字盘了吗

网友D:
玩450L一年了,明白楼主的意思。我的方法是这样的,首先把升降舵的螺丝拆掉,然后松开升降舵的舵机臂,接着就可以把升降舵拉杆连同升降舵舵机臂一起从导轨中拉出来了。换好舵机臂后原路装回去就行

网友E:
不拆十字盘导轨拆十字盘的方法多了 1 把十字盘升降舵球头拧下来 再拆十字盘  2 送开主轴固定套 拆大齿  松开十字盘和旋翼头的球头 把旋翼头和主轴拔出来  拆十字盘

网友:
明白,我也很讨厌这样……换那种同向螺纹的拉杆就可以不用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450L一年了,明白楼主的意思。我的方法是这样的,首先把升降舵的螺丝拆掉,然后松开升降舵的舵机臂,接着 ...

啊,我理解你的说法,其实这个方法我是下意识的否决了。原因是:我最开始玩sport的时候,也是拆装这个十字盘的升降球头,后来没几次,(次数很少,顶多3次)这个升降球头就不行了,滑丝拧不紧了。然后我就用502把它粘死在了十字盘上。然后我的第一架直升机的第一个十字盘就这样废了。所以我习惯把导轨拆掉然后把整个旋翼头拿下来再休。依然谢谢亲~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拆十字盘导轨拆十字盘的方法多了 1 把十字盘升降舵球头拧下来 再拆十字盘  2 送开主轴固定套 拆大齿  松 ...

啊,我理解你的第一种方法,其实这个方法我是下意识的否决了。原因是:我最开始玩sport的时候,也是拆装这个十字盘的升降球头,后来没几次,(次数很少,顶多3次)这个升降球头就不行了,滑丝拧不紧了。然后我就用502把它粘死在了十字盘上。然后我的第一架直升机的第一个十字盘就这样废了。所以我习惯把导轨拆掉然后把整个旋翼头拿下来再休。第二种方法,我的是dfc旋翼头,拆装那个十字盘球头需要两边一齐拆,并且安装也得一齐安装,否则dfc最重要的大桨摇臂很容易弯!这是我在组装的时候体会到的。dfc特点就是就靠这个摇臂和十字盘连接了,这个弯了可就完蛋了。依然多谢亲!

网友:
450 sport 换舵机臂方便,还有X3也是,kds360就是最恼火的了

网友:
我已经不用这个机身了、450T表示用手掰一下就出来了、碳导轨

网友:
虽然对YT没好感但是450PRO的十字盘长球头我至少拆装了2,30次都没坏。
有必要注意一下安装,拆卸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