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4离合器甩块老是断裂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3-29):
之前断了一块,才买了一个新的,没用到一个月又断了,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要是换了全球鹰,那得多少人喷

网友A:
来令片太薄
不要养成在怠速情况下逗油门的习惯,离合器甩块金属容易疲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令片太薄
不要养成在怠速情况下逗油门的习惯,离合器甩块金属容易疲劳

用的原装来令片,自己贴的,有时候没贴好,就用刀片刮了一点

网友B:
一直不知道来令片是个神马玩意。今天终于明白了,原来就是常说的Clutch Liner。。。又长知识了

网友:
还是折腾电的吧。哈哈。我NX4都出好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不知道来令片是个神马玩意。今天终于明白了,原来就是常说的Clutch Liner。。。又长知识了

这个你应该知道的,来令片就是“lining”音译过来的俗称。刹车或者离合器的摩擦片,其实就是一个硬纸条

网友:
玩了2个多月了温柔3D,还不错。

网友:
哈哈 我飞这么久  都没有断过。

网友:
会不会是转速太高了?瞎猜的

网友:
帮顶!赶快买个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