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orM32 BGC 32位 3轴云台控制板 请教安装调参方法

楼主(2015-03-29):
有哪位装好使用的朋友给个详细教程,谢谢!

网友:
我有个32位中文说明书,加QQ群里下载。DIY云台交流 1290214

网友:
这个控制板好用吗?

楼主:
谁有这个板子的详细调参方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这个 http://www.goodluckbuy.com/upload/uploads/file/index.htm

就是按照这个搞了一天都没个结果

网友:
那地方有问题啊?
这个板不难调嘛
先矫准传感器--然后传感器方向(给软件自动调整)---电机打开 基本就可以了 PID 自己慢慢调

网友B:
我也正在研究,按着之前两轴的调发,把主传感器六面校准后,从横滚开始调,结果就是不回中,真是蛋疼,参数用的之前朋友调出来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正在研究,按着之前两轴的调发,把主传感器六面校准后,从横滚开始调,结果就是不回中,真是蛋疼,参数 ...

求参数文件:448why@163.com 谢谢

网友:
横滚问题解决了。指向出现了和横滚一样的问题,有待解决,参数都是用朋友调好的参数

楼主:
谢谢,板子不同呢,

网友(2015-05-02):
这个板子初始化陀螺仪和电机时一定要机械调平衡,否则最后一步完不成!

网友:
單反三軸..從相機底拉到Z軸上方傳感器的線要超長..不知?

网友C:
卡在电机启动那一步过不去……点了启动电机然后保存…然后断电重启…电机还是处于断电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卡在电机启动那一步过不去……点了启动电机然后保存…然后断电重启…电机还是处于断电状态………

网友:
这板子要求CG/云台重心三轴一定要很好很好,然后调整时候打开Data Dispally 看看传感器之类的工作正不正常。
正常就基本可以自动调整电机部分,不正常基本上就是I2C出错,传感器不见了,这板子很容易受到外界干扰(I2C的线 短 一定要短 并且加磁环)。

网友:
解决了…之前点保存一直会有提示保存失败,后来把pid全部调0再保存就成功了……

网友(2015-06-16):
为什么我这个所有的保存按钮都没反应,056的固件,除了校准传感器的ok键外,都没反应

网友(2015-08-08):
我也按照那个网址的去调现在插usb调试时电机是有电但不会回中,但一断电重启电机就变成断电状态   不知楼主调好没

网友D(2015-10-26):
请问哪位大神可以救救小弟,云台启动后可以正常增稳,不过有时候没多久三个轴锁死了,不增稳了,云台随飞机一起运动。刚上电启动的时候正常,飞着飞着就锁死了……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