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航拍刷锅是怎么飞的???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5-03-29):
求高手指教啊!小弟在此跪谢~~~

网友:
副翼打左倾斜,加方向打右。副翼控制速度,方向控制圆的半径。

网友:
副翼打右,方向打左也可以

网友:
我一直以为是朝一面打呀,副翼打左,方向也朝左打,逆时针转,但飞行时一直觉得难以控制,难道真的是反着打?!!感觉颠覆了以前的想法,不对呀,和飞机实际的飞行好像不对吧(四轴)???????????????

网友A:
右手油门的情况下
1.↙+→,都是上下移动调整圆圈的大小
2.↘+←,同上
具体副翼 还是方向控制大小圈,自己慢慢体会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手油门的情况下
1.↙+→,都是上下移动调整圆圈的大小
2.↘+←,同上

↗+←和↖+→呢?

网友:
↑↑↓↓←→←→ BA 就可以了

网友:
Pixhawk有Circle模式,自动滴,其间可以自在滴调整云台视角,飞行按设定行驶。

网友:
貌似遥控器多练练就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