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100s一段时间,遇到一点问题

楼主(2015-03-29):
        本人用的是内焊高频头,尾巴死区现在是解决了,但遇到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就是有时候螺距和升降及副翼会突然有一段很短的时间操作没有反应,有次在蛙跳,一下跳到三楼高才拉下来,又有一次做彩虹,仰卧过来后突然翻不回去,等离地只有二三十公分才反应过来,请问这是用高频头的通病吗

网友A:
这鸟用DSMX卫星操控最爽 但 卫星放100S机体上足够强﹌奸眼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鸟用DSMX卫星操控最爽 但 卫星放100S机体上足够强﹌奸眼球

我刚留意了下,接收板上的灯会偶尔闪几下,这是断连的预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留意了下,接收板上的灯会偶尔闪几下,这是断连的预兆吗?

922上我有一块主板试过,有时候会闪灯的

网友:
天线改过吗?我的6050会有这种情况,我的天线头断过

网友A:
哈哈和我一样的症状,就好像舵机卡住0.5秒一样的是不

楼主:
现在解决了,把内焊高频头的天线外置,然后接收板上的天线换成漆包线再加长,等如果再飞一段时间还是觉得不满意就上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