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手摇油泵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楼主(2015-03-29):
  油泵昨天突然开始失灵,转动正常,就是抽不上油,已经用了好几年,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拆卸开看,没有发现什么毛病,把上下两个盒子打开一个缝观察各个齿轮的转动情况,发现都正常,不知问题出在哪里,请高手指点:

网友:
o型圈密封不好了

楼主:
谢谢答复!

请问你是指那个橡胶密封圈吗? 如果我在o型橡胶密封圈上,另外使用密封胶,是否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答复!

请问你是指那个橡胶密封圈吗? 如果我在o型橡胶密封圈上,另外使用密封胶,是否可以解决问 ...

可以是可以,但是一般的密封胶不耐甲醇或者汽油腐蚀,用之前用油料做个实验先,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是一般的密封胶不耐甲醇或者汽油腐蚀,用之前用油料做个实验先,呵呵

我想用惠州卡夫特密封胶,试验一下,它的说明书上说能耐油和高温,我在摩托车发动机上试验过,效果还不错的。

网友:
能用3年,估计是原装的。但是真没什么必要修了。修了没多久还是坏。

网友B:
用三年了应该退役了,密封是一方面齿轮磨损间隙过大也有可能。如果是密封圈密封不严,带上密封圈去找液压密封件专卖店配上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用惠州卡夫特密封胶,试验一下,它的说明书上说能耐油和高温,我在摩托车发动机上试验过,效果还 ...

耐汽油的不一定耐甲醇,除非你加汽油用可以,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三年了应该退役了,密封是一方面齿轮磨损间隙过大也有可能。如果是密封圈密封不严,带上密封圈去找液压密 ...

齿轮运动观察过,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汽油的不一定耐甲醇,除非你加汽油用可以,呵呵

这个三叶发动机的排气管密封,就是用的这个惠州生产的卡夫密封胶,效果还可以,没有再发现漏气,证明它能耐高温和甲醇。

网友:
我有一個與樓主同型號的,也出現一樣的情況,是密封O型圈漏氣,剛給我掉了,不要廢神浪費時間,買過新的吧.

网友C:
说实话,节约可以提倡。但是一个都已经玩了几年的泵还要这么折腾就没有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节约可以提倡。但是一个都已经玩了几年的泵还要这么折腾就没有必要了。

昨天晚上用卡夫特密封胶,把o型橡胶圈周围涂抹进行封闭处理,今天中午测试了一下(需要7个小时完全固化),一切正常了。

网友D:
这个油泵的通病是这个把手螺丝处打滑了,不太容易发现,可以自己功一颗螺丝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油泵的通病是这个把手螺丝处打滑了,不太容易发现,可以自己功一颗螺丝解决

谢谢提醒,暂时没有发现那个螺丝打滑,今天去飞行,油泵工作还正常。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暂时没有发现那个螺丝打滑,今天去飞行,油泵工作还正常。

撕开贴纸,有个内六角几米, 拧紧这个来控制 。。

网友:
检查圆形铜片是否变形,O圈不漏油就没问题,铜片和齿轮之间的间隙很小,间隙大了就泵不上油了。

网友F:
可以在铜片和压盖之间垫一层A4纸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撕开贴纸,有个内六角几米, 拧紧这个来控制 。。

原来设计就有这个补偿环节。
照你说的,慢慢揭开帖纸,轻轻拧进去了一点点。
恢复如新!就这么简单。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在铜片和压盖之间垫一层A4纸试试

16楼说的就是补偿磨损的,不用垫纸。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指点,我用了密封胶后,目前工作正常,今天下午又去飞了六个起落,其中一次油烧完了,安全迫降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