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亚拓飞控用其它电调电机,无法开机,请大神指点

楼主(2015-03-29):
看亚拓不错,又觉得那机架大了些,就拆了原来装其它飞控的680H机架,买了一套亚拓飞控,PCU,今天装机上电,电调没有正常的六声,而是响个不停,模式灯红常亮,OSD显示电压正常,其它的全不显示,接电脑调参软件,显示未连接,难道这亚拓飞控一定要自己的电调不成?

电调为铂金30A,电机X4110S,不过我装机时按着以前的做法,电调信号线不用黑红,只用信号一根,后来发现不正常就接上了黑红,也不行,不知道这飞控是不是不用电调线供电,多谢有知一二的指教啦。

网友:
严重关注,准备上一套亚拓飞控,等待答案。

楼主:
本来想是不是油门行程的事,可这套电调和电机是飞着的没问题,只是换了飞控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不明白,还盼高人指点

楼主:
亚拓技术这里不在吗?问卖家就来一句自己看说明书就打发了,自己想辙,先解决不连电脑的问题,PC和蓝牙IPAD 全不认飞控,突然想是不是没升级飞控固件呢,虽然和电脑没连上,但还是死马当活马医,下了个最新固件,直接点运行。。。。。。成了!这下电脑和IPAD全连上了,下面再解决电调的事,估计是设置问题,还不如直接买个470然后全拆下来换个机架呢。不过这亚拓的售后没让我觉得好,飞控里一张纸都没有,官网上也没说明书下载,问谁谁不理,而且那个飞控做的真如大家说的有大厂风范?插GPS的口太深了吧,看着那么脆弱的插头小心着,一次根本插不进去,又怕插坏了不敢用力,这个做的真不如某疆,那插头做的插着让你放心,不仅好插而且决不可能插坏,倒是那个PCU,着实不错,看着就精神。

网友A:
多轴每个电调都是**工作,只是靠飞控来控制每轴快慢达到平衡,因此,一个回路的形成至少要有两条线,所以可以试着把红色线剔除,只留白跟黑试试,还有就是APSM好像跟Gpro一样,要连上电脑选择接受机的连接方式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轴每个电调都是**工作,只是靠飞控来控制每轴快慢达到平衡,因此,一个回路的形成至少要有两条线,所 ...

终于有人肯帮我了,哈哈谢谢。现在虽然没飞但基本正常了,电调的信号线一根就行,那地线实际上只要是用电的设备全都是连着呢,不过您说的第二点对,就是接收机和遥控的没有设置好,还有,飞控和遥控全都设置好后飞机不能解锁,调参显示一切功能都正常,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无意中扣上IPAD,解锁成功,原来蓝牙连着的时候不能解锁,不像某疆可以一边飞一边用IPAD调感度,总算是弄的电机全跟着转了,明天上桨试试。
对了,如果有用其它机架改用这飞控的时候,如果和我一样开始电调叫个不停,就得做下电调的油门校准,校准的步骤好像和其它的有点点不同,主要是油门先大还是先小我忘了,因为用的好盈四合一的线,一下四个电调全好了,忘了怎么好的了。反正肯定可以不用原厂的电调,铂金40A才一百多,这原厂的要三百多,还是值得DIY一下的。

网友:
有时间上视频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拓技术这里不在吗?问卖家就来一句自己看说明书就打发了,自己想辙,先解决不连电脑的问题,PC和蓝牙IPAD ...

APS-M飞控的插头设计确实让人手疼,插头小不说,还难插,插好后还不能确保是否连接确实。  飞控实际上体积还可以稍微放宽大一点点,让插座与插座之间也稍微有点富余的空间就好。 看在使用上是非常不错也就将就一下先。

网友(2015-08-14):
APS-M在路上,装机时请多多帮助!

网友B:
其实很容易的,首先连接接收机,给APS-M供电,连接电脑把遥控器和飞控做好行程匹配及设定,注意--(不能关闭手动模式,电调行程设定需要用到)。电调连接APS-M前将电调信号线红线剔除。给调参完成的APS-M供电,飞行模式在手动模式,油门打到最高,依次轮替插入1、2、3、4、、号电调信号线做油门行程校准。再按规定调整电机旋转方向----装机-----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很容易的,首先连接接收机,给APS-M供电,连接电脑把遥控器和飞控做好行程匹配及设定,注意--(不能关 ...

APS-M刚到,用接收机供电行吗。帮帮我!

网友:
能把您装机的过程分享一下?我刚从快递取回飞控APS-M,没要PCU。准备换下H680机子上的naza v2,看到您换了飞控,关注多时了。

网友(2016-04-27):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接电后 就滴滴滴滴滴不停的叫

请问油门行程应该怎么做   是接在飞控上做还是接在接收机上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有人肯帮我了,哈哈谢谢。现在虽然没飞但基本正常了,电调的信号线一根就行,那地线实际上只要是用电 ...

我的问题和你一样   上电 滴滴滴的叫
请问油门校准是怎么做的呢
接在接收机上还是接在飞控上
具体步骤是怎么样的
我是乐天40A 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