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MINI 室外搜星才4颗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5-03-29):
为什么我的GPS室外才搜到4颗星,大师们帮忙分析下啊

网友A:
摘了GPS,在其他飞控上试试,如果还这样,那就是GPS的问题,否则就是这个控的问题。另外,这个GPS里面有Compass吗?有的话怎么能够斜着放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摘了GPS,在其他飞控上试试,如果还这样,那就是GPS的问题,否则就是这个控的问题。另外,这个GPS里面有Com ...

只有一个这飞控,请问哈这个GPS的头在哪,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一个这飞控,请问哈这个GPS的头在哪,一直没搞明白

头正对着一条边。你可以连上地面站看一下,在地面站里面指着北的就是头。一般来说,因为有磁偏角,所以不会指向正北,会有一个夹角,15度到20度都算正常。另外建议你去开阔地测试,室外如果周边有高楼的话,比室内好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正对着一条边。你可以连上地面站看一下,在地面站里面指着北的就是头。一般来说,因为有磁偏角,所以不 ...

好的,谢谢您,只有哪天有时间去开阔的地方再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