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2S定高定向模式问题

楼主(2015-03-29):
U2S在飞行中我选择的定高定向模式,会自动切换为平衡模式(在定高定向模式和平衡模式之间自动切换),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动了摇杆?

楼主:
应该是,这个没怎么注意,下次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个没怎么注意,下次试下

仔细看说明书

网友A:
摇杆回到中点,就锁定,离开中点,就是平衡模式。升降和横滚都是一样,看OSD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杆回到中点,就锁定,离开中点,就是平衡模式。升降和横滚都是一样,看OSD图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摇杆回到中点,就锁定,离开中点,就是平衡模式。升降和横滚都是一样,看OSD图标

看你动什么了
只动副翼 那就是 定高不定向
只动升降        定向不定高
2个都动          平衡模式